显卡正常显示就是找不到显卡驱动?

楼主(2022-02-28):
显卡在设备管理器找不到驱动,只有cpu的核显。在鲁大师,360驱动,驱动总裁,驱动精灵等驱动软件,都检测不到显卡驱动,这么什么况情,请问各位朋友,遇到这种故障,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装显卡了吗

网友:
己经装上显卡的

网友:
bios吗。重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