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R15标准版 黑屏

楼主(2022-02-28):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手中有一部
手机
,OPPO R15标准版,遇到的问题是开机后来到锁屏界面,只要一滑动屏幕就黑屏了,也关不机,只能拔电池,在REC模式下触摸是正常的,请问下这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维修呢?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下嘛。
手机

网友:
双清或者刷机

网友:
我都尝试过了不管用啊。

网友:
双清和恢复出厂设置都不管用,但是还没有刷机。谢谢提醒,有待刷机测试一下。

网友:
如果排除了屏幕问题 显示ic 储能电感问题 把三个都换了就行了

网友:
可否在详细一点呢,因我是新手小白,焊接凑合,就是不晓得你说的三个具体是哪个呢?能否弄截图啥的或者是丝印编号,在此谢谢了,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