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河田传奇2.31劲霸ATX-S410(京东版)图纸

楼主(2022-02-28):
那个大佬有金河田传奇2.31劲霸ATX-S410(京东版)图纸

网友:
别图纸了,拍照,问题描述清楚,就行了。修这个谁还看图纸?

网友:
修这个一般不用看图纸.................

网友A:
有那们位大佬知道这几个电阻多大吗?5R2,5R3,5R16,5R17,5R20,5R21的阻值是多大的。现在一上电白炽灯光常亮,主要查那里,电源部分我都查了,没发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们位大佬知道这几个电阻多大吗?5R2,5R3,5R16,5R17,5R20,5R21的阻值是多大的。现在一上电白炽灯光 ...

拍个清楚地照片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那们位大佬知道这几个电阻多大吗?5R2,5R3,5R16,5R17,5R20,5R21的阻值是多大的。现在一上电白炽灯光常亮,主要查那里,电源部分我都查了,没发现短路。

5R3就是5.3欧姆,同理可推其他的

网友:
,这是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5R3就是5.3欧姆,同理可推其他的

5R3是编号,真晕

网友:
图没一张,全靠猜,怎么帮?

网友(2022-04-04):
这个电源已修好.5R2我用的是330欧,5R3上的是2K,5R16上的是150K,5R17上的是24欧,5R20上的是22欧,5R21上的是2.7K.我画了辅助电源的图,一并上传.同时把EST7502B待机和开机时,各脚电压也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