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主板开机报错

楼主(2022-02-28):
华硕主板B75-M LX PLUS开机提示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 wer ono ASUS Anti-surge was 跟着提示安按了F1直接灰屏。排除了cpu,内存条引起的问题。BIOS从新刷过也不行,IO也是换过的。什么问题会引起,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的

网友A:
Fan Error 风扇检测一下,bios里面关闭启用问题提示按F1哪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n Error 风扇检测一下,bios里面关闭启用问题提示按F1哪项

请认真看,按F1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