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奇怪故障

楼主(2022-02-28):
奇怪的故障:PC机网线插光猫上不能上网,改插路由器上能上网。请师傅们帮助分析原因。也用驱动精灵帮助查找问题,都没有排除故障。

网友:
是不是你路由器在执行ppoe自动拨号,单机连光猫没拨号?
能连接路由器,不关驱动的事。

网友:
你那可能是就改桥接了吧,

网友(2022-03-30):
光猫里面不带拨号功能

网友:
你的光猫不是自动拨号的,是靠路由器拨号上网的。
电脑连光猫没有拨号肯定不能上网。
你可以电脑连光猫后,在电脑的网络里面设置拨号上网就行

网友:
电脑不拨号就不行

网友(2022-05-18):
这个故障挺奇怪的。。呵呵

网友:
有的光猫 多出来的口 是接话机的  不是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