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怎么用mats测试GTX1080显卡

楼主(2022-02-28):
进入测试1080的显卡界面后,第一项是home,然后我输入ls有GTX1080这个卡,然后输入CD GTX1080,然后再输入ls出现图片这个界面,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mats -n 1 -e 20没办法用(我是用的集显启动的测试独立显卡),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要是输入./vga的话显示错误

网友B:
你这版本我也。想要,能分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输入./vga的话显示错误

好像直接vga就行。不用./,你这版本不清楚,能分享下么

网友:
选后不是自动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输入./vga的话显示错误

对照代码表看下报错是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是哪位师兄,我是你师弟啊

网友:
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在集显模式下用这个测试独立显卡的显存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版本我也。想要,能分享么

这个版本给我一份,百度网盘:yrrermy

网友:
先用mods搭建环境才行./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te_init -mfg -notest
适用于367以下版本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一个

网友:
在哪买的!就问谁

网友:
楼主师兄 能不能分享一下软件

网友:
装在u盘里,开机自动检测

网友C:
我有到30系列自跑版 俄罗斯大神制作 32gu盘 还带a卡测试 一个u盘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到30系列自跑版 俄罗斯大神制作 32gu盘 还带a卡测试 一个u盘搞定

大哥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D:
楼主能发我一份吗?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能发我一份吗?

不给点打赏分啊 会用pytho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我一份吗?万分感谢

3250548232@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给点打赏分啊 会用python吗

打赏分?怎么做呢?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赏分?怎么做呢?没试过

你有什么资源 可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