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之华硕b85

楼主(2022-02-28):
这个板看着比较新,我就想折腾一下,最后折腾的蛋疼了,弃了。首先是不开机,换u换内存都不行。我就刷bios,刷了也不行,我就按时序查,pltrst3.3都有,问题应该不大呀,再往后查,查到尼玛dramreset都有了都不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最后把内存槽的几个测试点测了一下基本上都正常后我就放弃了。当巩固思路了

网友A:
修,继续修才能体现你的价值

网友:
体现你的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继续修才能体现你的价值

不修了不修了,穷途末路了,精疲力尽了

网友B:
不想体现了。。体现这个主板价值的时候到了,要么料板,要么废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修了不修了,穷途末路了,精疲力尽了

我也是今天修的这个板子,和你症状是一毛一样的!本来没有复位3.3,我把pg导通后复位有了,还是不开机!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今天修的这个板子,和你症状是一毛一样的!本来没有复位3.3,我把pg导通后复位有了,还是不开机!蛋疼!

鬼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碰到这样的复位都出了还不开机的顽固分子统统卖废品

网友D:
把pq803去掉试试。或查下pr806两端触发后是否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pq803去掉试试。或查下pr806两端触发后是否有5V。

好,我来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想体现了。。体现这个主板价值的时候到了,要么料板,要么废品

你是不上电还是不显示?不开机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上电还是不显示?不开机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上电,不显示

网友F:
这个主板我这边也有修到过不值得搞了,板子也就值个百八

网友G:
这个是闲鱼上买的?我那张吗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换io就行了 我是没有cpu测试所以不想修

网友H:
你不能败诉啊,你败诉了我的b85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我这边也有修到过不值得搞了,板子也就值个百八

对呀,确实不值得,我就稍微折腾了一下,觉得没戏就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闲鱼上买的?我那张吗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换io就行了 我是没有cpu测试所以不想修

不是啊,我没在闲鱼上买板。这个板是我朋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不能败诉啊,你败诉了我的b85怎么办?

哈哈,我已经尽力了,真折尽力了

网友D:
是不触发?那就与 NCT5538D有关,加焊下试试。

网友I:
这种主板早点丢掉 ,累死人

网友J:
我这也有一张一样的板子,故障都一样,当时直接给客户换的主板,明天没事拿出来再研究下

网友K:
我来蒙一下,桥旁边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触发?那就与 NCT5538D有关,加焊下试试。

不是,已经触发了,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来蒙一下,桥旁边822。

这都可以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主板早点丢掉 ,累死人

已经丢掉了,最怕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也有一张一样的板子,故障都一样,当时直接给客户换的主板,明天没事拿出来再研究下

可以,要是有思路可以提醒一下。我是已经修的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L:
我这还有块和硕代工的清华同方的B85,开机进BIOS有密码,扔了几天了

网友M:
复位正常,就该进入POST自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我这还有块和硕代工的清华同方的B85,开机进BIOS有密码,扔了几天了

清华同方BIOS密码:8个0或thtfpc

网友N:
查一下系统总线供电,smbclk smbdata,我帖子里面有这个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查一下系统总线供电,smbclk smbdata,我帖子里面有这个介绍

好的,我也有点怀疑这个地方,
就是懒得整

。等会下午再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这还有块和硕代工的清华同方的B85,开机进BIOS有密码,扔了几天了

刷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复位正常,就该进入POST自检了

对啊。。但是实际情况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查一下系统总线供电,smbclk smbdata,我帖子里面有这个介绍

没看到你介绍这个的帖子啊大哥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介绍这个的帖子啊大哥

你翻我的帖子,有个诊断卡跑E8,pci有复位这种玄学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也有点怀疑这个地方,
就是懒得整。等会下午再看看,谢谢

我之前,pci有复位,刷了好几遍bios,甚至都量过bios的电压,就是测量系统总线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翻我的帖子,有个诊断卡跑E8,pci有复位这种玄学事件

得嘞,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O:
今天一口气放弃了5张x79。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今天一口气放弃了5张x79。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X79就算了,还不如b85了呢

,各种毛病没法修

网友P:
油管上有好多修改ME电路的,你去看看。可能 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油管上有好多修改ME电路的,你去看看。可能 有帮助。

我没梯子,还要架梯子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华同方BIOS密码:8个0或thtfpc

好的,我试试

网友Q:
有示波器的话,去抓一下SVID和MOS管的波吧,抓得到波了才好决定下一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示波器的话,去抓一下SVID和MOS管的波吧,抓得到波了才好决定下一步怎么修

主要是没示波器

网友R:
教你一招,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三极管都是参与触发的,开机,依次检测其B极电压(中间脚),如果发现那个三极管B极电压没变化,就再测E极,如果有变化,说明这个三极管要换。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教你一招,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三极管都是参与触发的,开机,依次检测其B极电压(中间脚),如果发现那个三极管B极电压没变化,就再测E极,如果有变化,说明这个三极管要换。就这样

真的假的?所有华硕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教你一招,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三极管都是参与触发的,开机,依次检测其B极电压(中间脚),如果发现那个三极管B极电压没变化,就再测E极,如果有变化,说明这个三极管要换。就这样

B极不是左边脚么?

网友S:
不要放弃,先放下冷静分析一下,肯定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要放弃,先放下冷静分析一下,肯定能修好的。

修好了,刷了好几个bios给刷好了

网友T:
必须用诊断卡检测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必须用诊断卡检测为好

我觉得都不用买主板诊断卡了,基本上凭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