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上电0.掉电可再次触发

楼主(2022-02-28):
故障如题   上电0.3几掉电可再此触发
   论坛搜索换桥晶振就好   测也没测直接换  点亮了  以为结束了呢   装机开了几次也正常就给客户了
一个月后 返修!!!
   现在的问题是掉电  但是多开几次可以亮机的  亮机后关了再开也可以开机   关机后放一会儿开机又掉电
多开几次就可以点亮   亮机后使用也正常   (单独充电器测试  没插电池)  桥加焊了  不管用    BIOS刷了好几个
故障一样  没思路了   瞬间想换板了   这个垃圾板也不贵   没心情修了...
  第二天忙完了   看到这机器  内心挺无奈的  收了钱了 总不能退了吧  还是修修看吧
   这次插上电池   用充电器还是一样的故障  掉电   单用电池试试吧    用电池一直是开机掉电  无论开多少次都不会亮
但是开机后拔了充电器  电池单独也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单用电池开机掉电  必须插上充电器开机后再拔了充电器
笔记本才可以单独用电池工作   还有个故障  开机后拔了充电器  单独用电池的时候一插充电器电脑自动关机了 !!!
内心一万个W N M    电流表也没显示大电流   这TMD几个故障了???
   维修过程省略    直接说结果吧
  PL14  1.8V供电滤波不良   把原先的电容换了 后面又加了一个
测试OK   结束!!!

网友:
怎么没有过程,肯定很精彩!!!!

网友:
过程很曲折,所以就不写了

网友:
你怎么查出来1.8v滤波电容坏的

网友:
记得15V容易出故障

网友:
滤波不良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
这个机器的二级电压的问题都多。

网友:
无明显规则掉电是最头痛的故障

网友:
示波器打的啊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

论坛搜不到这个故障

网友:
诚聘笔记本维修工程师
工作地点:成都武侯区磨子桥数码科技大厦811室
薪资:5K-6K(根据技术,随时调整工资,欢迎挑战)
福利:工资+绩效+年终奖+社保+年假
要求:熟练拆装各品牌笔记本,能处理简单故障,(芯片级维修技术不限,可在公司提升)
公司业务稳定,维修量大,想快速提升维修技术的,抓紧时间联系

网友:
老师傅一招可以致命  新手看着头疼

网友:
这个电容出问题的还是少 可能是楼主之前维修过程中烧到这个位置了

网友:
          这个老主板还不如让客户加点钱换板呢?   就怕在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