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29 广达U83 能过隔离保护,充电小白灯不亮故障

楼主(2022-02-28):
前一日机器正常,充完电后不开机,拿到机器适配器接口小白灯也不亮,接上电池也不亮,但是开机键灯是一直闪烁状态。维修电池没有电流为0  拆开机器后,测得公共点有电压,系统3V5V都出来了, 隔离芯片为BQ24738   测得第六脚 ACDET的电压为2.6V  也正常  第五脚ACPRES 为3V  ECK B9010第64脚的为1.07V  LID_EC#为高电平3.3V    还清大神们指点下,开机键闪灯还是第一次见。下来及查什么

网友:
我把图纸上传上,

网友A:
我今天怎么发不了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怎么发不了帖子了

您好,该怎么弄

网友:
首先看隔离管是不是软击穿

网友:
换个ec试试看吧

网友:
用原装的电源试试

网友:
原装的试过了。

网友B:
检查电源接口或换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接口或换个接口

接口也换过了。

网友C:
你沿着充电小白灯检测它亮的条件,开机灯闪,是进入休眠模式了,应该有地方地方漏电拉低了电压

网友:
查电,看看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D:
开机灯闪ec条件不满足或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沿着充电小白灯检测它亮的条件,开机灯闪,是进入休眠模式了,应该有地方地方漏电拉低了电压

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机灯闪ec条件不满足或者坏

关键是接上电源就闪,还没按开机键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接上电源就闪,还没按开机键呢,

EC坏了的话,是会引起电源灯闪的,这跟你按不按开机键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坏了的话,是会引起电源灯闪的,这跟你按不按开机键没有关系。

哦,谢谢您。

网友:
可惜机器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