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0搬板经验,

楼主(2022-03-01):
事情是这样的,接到客户一个七彩虹3080oc烧板的显卡,烧伤严重无法修复,经过和客户商讨最终决定搬板,于是买了一张超龙3080的pcb,七彩虹显存缺位是D组,刚好买的新pcb也是缺位D组,显存核心植球装上卡B2并且电压全部正常而且跳不过,集显扫显存就是如下结果,怀疑是bios问题,就把pcb主板bios搬过来,结果一样,怀疑是测试软件问题,换软件扫描还是同样结果,因为pcb是旧的,我怕pcb不行就又买一张换上还是想同故障,在这里想请问论坛大神有没有搬3080的经验,探讨一下,这个核心应该是好的因为烧板的位置是mos管输入的12v滤波电容烧着核心一般不会坏的,是不是不同品牌搬板需要改动什么电阻,目前为止pcb换了两张故障相同,bios换了也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A:
30系列显存问题导致不开机的只能屏蔽显存通道测,用集显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系列显存问题导致不开机的只能屏蔽显存通道测,用集显测不了

怎么屏蔽,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系列显存问题导致不开机的只能屏蔽显存通道测,用集显测不了

网友B:
我搬过3080,万图师搬超龙,你是咸鱼买的板底吧,注意有没有掉件。还有显存配置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搬过3080,万图师搬超龙,你是咸鱼买的板底吧,注意有没有掉件。还有显存配置电阻。

现在亮了,打驱动掉核心及后续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