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看下这个板子的问题,实在没有头绪了

楼主(2022-03-01):
如图,一块华硕的b85,目前是不跑码,诊断卡一直在00

各项电压都有了,cpu不发热,但是cpu肯定是好的,因为我安装在别的板子就可以,看了论坛好多高人的维修也没个头绪,还请路过的各位大佬们给个建议啊,现在是桥发热,cpu过20分钟有轻微的温度,几乎感觉不到的,刷过bios也无济于事

网友A:
这种情况刷bios无果,可以查下cpu的复位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刷bios无果,可以查下cpu的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是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是哪里啊?

这个要看图纸

网友:
看点位图,只有这一个点是cpu复位

网友:
查BIOS是否正常,内存VTT和SM总线。

网友C:
不用看。ME1.05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强开机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看。ME1.05供电不正常

me电压是1.04

网友:
插眼,解决了分享下!萌新!

网友:
修机走起,要多跑跑电路

网友:
换cpu座子。这种是送人头捡钱的活

网友D:
拆掉图中圈起来的三极管不装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图中圈起来的三极管不装试下。

这个pg信号早就拆掉了,拆掉它才有的复位3.3

网友:
目前就是诊断卡第一个灯亮,然后测量pq803的时候就会重启,只要表针一碰到就会重启

网友:
南桥换过吗

网友:
没换过桥,目前就是桥发热,其他没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