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这种返修台干过南桥的?

楼主(2022-03-01):
自己做的土炮板子特别容易弯,是不是板子受热面积太小了

网友A:
一般要整板加热,预防板材变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整板加热,预防板材变形的。

弄一个大炉子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整板加热,预防板材变形的。

bga返修台也是下面红外加热上面风枪吹吧?

网友:
我就是搞这个板子  实在不行下面还好发热板  也很好用  关键是熟练

网友:
返修台有每个阶段的升温曲线,这个上面手动吹怕不好控制温度哦

网友:
可以干,我用单独的预热台搞过,风枪温度不要太高,否则你会听到啪叽一声

网友:
有些板可以干  有些板容易变形干不了

网友:
我最近也打算玩这个,其实bga,正常三温的现在主板比较薄,也会变形!厚的不会

网友:
以前用这个干过。不咋靠谱,温度控制不好

网友:
干过几个笔记本,不过上面用的快克2008,基本都成功了

网友:
这个风险大,对操作者要求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大炉子怎么样

我用电陶炉试过换cpu座子 ,可以很容易取下来,就是温度不能自己控制 主板很容易烧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陶炉试过换cpu座子 ,可以很容易取下来,就是温度不能自己控制 主板很容易烧糊

哈哈,我也有个电陶炉

网友:
用这个做个南桥没问题,但是特别薄的板子不好做,因为这个夹具不行,还是容易主板变形

网友:
起码买个2000多块钱的返修台。这大几百块钱的想都不用想绝对是辣鸡。

网友D:
还是买个二手bga比这个靠谱,这个支架不行,温度控制也没有bga好,做南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个二手bga比这个靠谱,这个支架不行,温度控制也没有bga好,做南桥应该没问题的。

二手的也得上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也得上千吧

二手的是要上千了,少干废几个芯片或者主板就回来了,专业修主板,还是首选bga

网友:
应该受热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