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417H 4H.3B501.A00不通电

楼主(2022-03-01):
DELL E2417H  4H.3B501.A00不通电,逻辑板上的D403贴片二极管爆裂看不到型号,请问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这个贴片二极管型号,谢谢!

网友A:
你把这个管子扣掉,然后开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管子扣掉,然后开机试下。

取掉D403,还是不通电

网友:
多累计一下经验 还是比较有帮助

网友:
直接弄掉应该可以

网友:
可能后记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