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恳请指导指导, 电脑总是有声音一会,一分钟左右就没有声音

楼主(2022-03-01):
联想一体机,总是有声音一会,一分钟左右就没有声音,做其他的操作都没有,只有动一下音量调节器才会有声音,但还是会几十秒一分钟左右就断了,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网友:
带串口的一体机,应该是行业定制机,用原版系统+官网驱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慢慢换系统是吧.....

网友(2022-04-07):
原版系统,官方驱动,不行就是声卡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