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034P图纸

楼主(2022-03-01):
谁有LA-K034P图纸啊,或者手上有在修这个板子的,麻烦看下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进水腐蚀了

网友:
这电脑太新了,还没过保。图纸在鑫智造有 鑫智造注册下载地址: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29.html

网友:
找某宝卖主板的 给点米

网友:
供电上的电阻,小的就用10K的试试,大的就100K试试。

网友:
结合电路分析一下吧,现在是什么症状?

网友:
可以换个10K的试试水

网友A:
在板测量,左边电阻1K,右边电阻5M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板测量,左边电阻1K,右边电阻5M左右

客户等不急拿走了,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

网友:
客户不留机不好办,必须费时间的

网友:
这个位置一般是10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