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agate500GB移动硬盘5V和12V插反造成不认盘、电机不转

楼主(2022-03-01):
求助Seagate500GB移动硬盘5V和12V插反造成不认盘

一块H81小主板,硬盘电源接口PH2.0 4针,其5V、12V与其它主板硬盘电源接口正好相反,插上硬盘,相当于硬盘的5V和12V插反了,造成硬盘不认盘,电机不转,求助硬盘电路板哪里坏了?

网友A:
先检查r68 电感附近那个小ic ,应该是3.3v 的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r68 电感附近那个小ic ,应该是3.3v 的电压转换芯片

能在图上给标注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