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铭瑄或者梅捷1660S HDMI和DP之间五脚芯片

楼主(2022-03-01):
这板子的烧焦了,不知道什么,一吹一夹碎没了

网友:
电子配电开关

网友:
具体呢,老哥

网友A:
应该是个5V吧,小的是与或门电路就这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5V吧,小的是与或门电路就这两种

5v什么?应该不是门电路,其2脚是接地

网友:
等个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