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主板的南桥是有铅还是无铅?

楼主(2022-03-01):
手里一块华硕P9X79的板子的南桥芯片是有铅的还是无铅的啊,怎么看呀?

网友:
无铅的 现在都是无铅的

网友:
品牌的都是使用无铅  只有深圳板用有铅的

网友:
品牌 应该都是无铅的

网友:
现在都是无铅工艺吧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无铅的多了,当无铅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无铅的多了,当无铅的就好了。

知道了,老哥

网友:
主板标识有“PB"这个英文的是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