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小米10 pro换电池不开机,电流200 300跳,会是电源损坏吗?

楼主(2022-03-01):
小米10 pro换电池不开机,电流200 300跳,电池检测825 800多,两个空的,会是电源损坏吗?

答:起跳就两百,检查一下供电输出对地值和动过拆过的周边有无掉件等。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2023-04-04):
小米10对电池的检测精度好像要求很高,用维修电源加电,也是有电流起跳,但点不亮屏幕,更换新的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