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烧主板通病修复

楼主(2022-03-01):
神舟K610D,海尔S510,炫龙A41,杂牌军大麦3S及其山寨的戴尔华硕都用的是同款阉割了供电的主板,当使用高功耗的标压I7时,主板不堪重负就会烧元件,为了防止再发生质量故障,需要补全元件,位置如图:

网友A:
咦  软件要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  软件要动吗

动啥,BIOS是好的就行,你是河南北方的

网友:
河南北方?

网友:
现在好多厂家,都是能省一个料是一个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山寨戴尔华硕

网友C:
这个是一个通病,经常不断重启也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山寨戴尔华硕

你见识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个通病,经常不断重启也是它的问题

神舟海尔杂牌麦和山寨本用广达偷工减料的公模,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