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指点一下显卡核心加焊用这个参数可以吗?

楼主(2022-03-01):
雷科007的GBA返修台,请问加焊核心用这个参数可以吗?还有拆核心的话用什么参数好?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参数,看你风嘴大小和高度,你要拿个那种能亮机,又不正常的核心慢慢的试试。

网友A:
165改成150 时间增加到60
185时间增加到60
红外240到250
取消260,太高,雷科不需要怎么高,会爆,最多设个240
增加一个220或者230加到217后面 时间20
一般217时就开始化了,即将可以取
下风一般都比上风高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5改成150 时间增加到60
185时间增加到60
红外240到250
取消260,太高,雷科不需要怎么高,会爆,最多设个240
增加一个220或者230加到217后面 时间20
一般217时就开始化了,即将可以取
下风一般都比上风高5度

好的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