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579不充电板号:LA-F611P非BIOS故障

楼主(2022-03-01):
机型:Dell 游匣 G3 3579
板号:LA-F611P
故障:不充电,适配器跟电池来回切换
接同行送修,客户描述不充电,客户让同行换电池,结果换了两块电池还是不充电,一直电源 电池来回切换,作为一个维修师傅,我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此机BIOS通病,先刷BIOS,无果,最开始刷的BIOS不是1.9.0版本,刷完既然不用装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装电池就掉电,刷原厂1.9不装电池立马掉,机都不让开,一直以为BIOS问题,客户原来是电池 适配器来回切换起码还能显示,刷完直接开不启来,来回折腾 刷了二三十个程序,到最后找了下低版本BIOS刷上可以亮,不能装电池,但键盘卡顿,修了2天,准备退机了,又是刚合作的同行,不能第一次合作就没修好,找图纸测量发现,机子被人修过, ,发现PQ7被焊过,最开始测输出电压正常,就没管,当测PQ7的G极发现有17.8V,立马反应PQ7坏了,尽如此简单,在测发现PQ7原本是P管,被上家直接换成了N管,找了个P管装上,测G极17.8V,接着测控制G极的信号PQ15  2脚正导通拉低PR22 截止PQ16 PQ21也是截止的正常,测PD10的1脚没电, 3脚没电 2脚这边电阻没装的,所以不管,往前面找+3.3_ADP_DCIN来自PU01,PU01的1脚19V  4脚2.5V正常,5脚没有输出,等芯片换了PU01  19V过去了,PQ7 G极9V多正常,但开机装电池还是会掉电,又更换了个95522H机子一切正常了。
由于之前以直为以是BIOS问题,论坛里也说BIOS问题,一直刷了30多个BIOS,才来查电路,最开始的弯路,无限刷BIOS, 有由低版本BIOS不用装电池可以进系统,去官网更新BIOS,又由于官方BIOS不装电池和电池电量低于10%不让更新,找各种方便强刷,可以用装电池强刷,更新完官方BIOS 又是不装电池,不让开机来回折腾了几天,人都快崩溃了,差点还要换EC,还好忍住了

网友:
戴尔的充电问题现在很多,基本上是充电芯片和BIOS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 好耐心,学习了。

网友:
二修机没有真功夫还真是搞不定

网友:
搞二修太难了  有些是换错件的,有些是焊接技术不行的 ,查起来很费心啊

网友:
手上一台这个机器,刚到手是开机然后有时1分钟有时几秒就掉电关机,拆机看津液了,搞定后可以开机,装好电池又同样故障了,后来才发现是充电问题。。。。正在摸索中,

网友:
修过这款95522检流电阻坏不充电的

网友:
这个一般人就放弃了

网友:
9552H  这芯片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