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黑屏故障求助

楼主(2022-03-01):
小白请教:故障是亮机几分钟就黑屏,系统好像没有死机。mats扫描出错,换掉三个问题显存,故障依旧,扫描错误也一样,是核心虚了吧?另外问一下换图中红圈里的三颗显存没错吧?

网友A:
970或者80  80ti只要是显存报错有80%的几率核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970或者80  80ti只要是显存报错有80%的几率核心坏

好吧 谢谢  那就只能拆着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