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NB70TA的点位图?

楼主(2022-03-01):
哪位大神有NB70TA的点位图?南桥挂了,拆芯片掉点了,需要点位图,求图。。。

网友:
找到了吗,我也需要啊

网友:
最好有能亮机的bios一起

网友:
有没有打神在啊?在线等啊!

网友:
擦,就我一个人吗?

网友A:
蓝天的一般没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一般没点位

您知道哪款机器是FH82H370, SR405的8代南桥吗,我就想看看pcb位置,原理图我有

网友B:
找个一样的南桥点位看是什么信号    在找一份这款的图纸应该也可以的 .蓝天的只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一样的南桥点位看是什么信号    在找一份这款的图纸应该也可以的 .蓝天的只有图纸的

sr405 fh82h370的8代南桥,您知道有同型号的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