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709显示器不定时出现红绿蓝白现象

楼主(2022-03-01):
求助,显示器是dell2709,使用过程中遇到热的天气就会出现红绿蓝白,然后按键开关无反应,只能强制拨插头。等待10多分钟,再通电就又可以用。然后又是用过个把小时出现上述现象。求有经验的大大们支招,感谢,也可以付费维修。感谢各位亲们。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出错了吧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呢

网友:
会是驱动版或电源板故障吗,感谢楼上2位大大支持!

网友:
出现红绿蓝白交替变换应该是进入了工厂模式的老化测试模式,先刷机 如果还是这样,就查一下按键是否短路 芯片虚焊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