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HP 840 G2集显,进PE和进系统很卡

楼主(2022-03-01):
一台hp 840  g2  板号:6050A2637901-MB-A02  EC是MEC1322
i5  5代  集显   进bios不卡,进PE和硬盘系统都卡的很,等了好久,勉强进PE看任务管理器,CPU频率2.7  使用率百分之90,动下鼠标使用率百分之百了,bios也刷过,不知是哪里的问题?麻烦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插的原装适配器吗,换个适配器看看,如果不行那多半是CP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