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无复位

楼主(2022-03-01):
x79主板南桥型号bd82c06无复位,供电都正常,时钟芯片也发出了时钟,cpu供电芯片发出了pg 3.3v到桥,测量没有复位,桥me供电对地阻值很小只有9,对比服务器类似芯片组c02阻值20,是不是可以确定桥坏了?

网友A:
寨板X79这种用拆机桥重植锡的,桥基本都有点暗病

网友:
条件够了,桥发不出复位,只能死马一条,当活马医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寨板X79这种用拆机桥重植锡的,桥基本都有点暗病

桥上有用铅笔写的字是不是重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上有用铅笔写的字是不是重植过的?

100%重新植锡,不然找Intel采购原装桥74美元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