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强行短接能跑马

楼主(2022-03-01):
正常开机也能通电就是掉电 ,强行拉底绿线 可以跑马亮机 ,我该重哪里开始查

供电什么的都正常 IO 126 127 2.04V 不知道高这0.04 算不算正常

网友:
IO及IO电压监测线路

网友A:
你查一下是不是开机按键有问题 或者不装开机按键 触发后开机绿线电压是不是为低电平,如果不是 就从这里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是不是开机按键有问题 或者不装开机按键 触发后开机绿线电压是不是为低电平,如果不是 就从这里着 ...

开机电路肯定没问题,因为可以正常开机就是掉电
如果强行上电好像很慢过一会就可以跑马亮机器 ,我知道要走时序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