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显卡故障

楼主(2022-03-01):
影驰GTX660 2GD5显卡测试结果。开机时显存电压为1.393V   进系统黑屏时显存电压正常1.499V  显存测试看不懂!请大神看看那里出问题了。 谢谢!

网友:
核心吗?核心?

网友A:
不知道  后续稳定不

网友:
不知道。看不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后续稳定不

后续就是黑屏。有时也是白屏,有时是灰屏。有时紫色屏。过个十分钟后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后续稳定不

重启一次屏幕颜色变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后续稳定不

显存电压1.393感觉是不够。等芯片回来换上在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a通2颗报错,先换了再说

网友:
红色的FAIL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bios屏蔽A组试试。一般N卡一个通道两个显存同时报错一般都是核心问题了

网友C:
把a1,a0两个显存换掉就好了,右下角那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bios屏蔽A组试试。一般N卡一个通道两个显存同时报错一般都是核心问题了

怎么屏蔽通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a1,a0两个显存换掉就好了,右下角那两个

兄弟有一个问题是显存电压1.39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显存微短引起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一个问题是显存电压1.39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显存微短引起的。谢谢!

A1和A0是那一个,这个是双面显存8个颗粒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bios屏蔽A组试试。一般N卡一个通道两个显存同时报错一般都是核心问题了

这个不会搞。兄弟怎么搞给教我一招降龙十八掌吗?

网友:
A通道显存报错,优先处理

网友:
电压正常的,12楼说得对,先换了再说!!都测出来了

网友E:
a1a0显存边上都有丝印打在边上的,直接看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一个问题是显存电压1.39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显存微短引起的。谢谢!

你是说显存换好了,还不能正常使用?换绿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案例,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会搞。兄弟怎么搞给教我一招降龙十八掌吗?

论坛里面有,你找找吧,改成01就行

网友:
楼上老师傅说的很明确了 直接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有,你找找吧,改成01就行

我用论坛方法改bios后直接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论坛方法改bios后直接黑屏

那应该是核心问题了

网友:
用主板的集成显卡接口测试就不会花屏了

网友:
顯存都報錯了,換了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1a0显存边上都有丝印打在边上的,直接看就是

不知道一个是A0和A1这个是双面不对称的。左边正面两个和背面两个是对称的右边上角一个和背面是不对称的。右边下角两个是不对称的。所不知道是那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一个是A0和A1这个是双面不对称的。左边正面两个和背面两个是对称的右边上角一个和背面是不对称的。 ...

正面是左上/M2左下是M1右上是/M3右下是/M5/背面是左上是M505左下是/M506。右上是M503/右下是M502.这种排法搞不懂。不过我拆过右下一个M5就不开机了。而且还烧了一个UP1951P电源芯片。最后还是装回去了。故障还是一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显存换好了,还不能正常使用?换绿波电容试一下

没换显存。拆了一个M5。不开机。还烧电源芯片UP1851P

网友:
2GB DDR5的话应该是8颗显存,你这是6颗显存吗?

网友:
显存问题拆啥m5

网友:
M5就是显存啊!拆了一个没反应我就没在拆了。

网友:
显示A通道的存取有问题,所有地址线报错。可以先查A通道显存供电和辅助供电。再拆掉显存测量片选复位等信号线。排除是否核心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