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电源键灯不亮

楼主(2022-03-02):
X230点开机键后,正常开机,使用正常,就是电源键灯,音量静音键灯不亮,以为是键盘的原因,换一个测试好的键盘上去,故障一样,求指点,跪谢,有偿!

网友A:
先查主板键盘接口附近的保险啊

网友:
我去,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主板键盘接口附近的保险啊

收到,谢谢。

网友:
现在的状况是否是被修改过EC的? 升级官网的最新bios试试?

网友B:
一般这些指示灯都是EC控制的,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排除软件的问题之后再查电路,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些指示灯都是EC控制的,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排除软件的问题之后再查电路,先易后难。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很懂不建议自己搞

网友:
插头插好了没有

网友:
具体情况不明,建议送修。

网友:
接口不良;刷bios试一试。

网友:
测一下键盘接口保险

网友:
排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