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怎么刷软件

楼主(2022-03-02):
显示器驱动板CPU烧了换了一个拆机CPU接VGA显示正常接主机HDMI无信号,但是HDMI接手机又可以显示,有点懵逼是不是要刷软件?

网友A:
接主机与接手机不是同一根线吧。手机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主机与接手机不是同一根线吧。手机接口都不一样

主机是HDMI接HDMI,手机是HDMI接type-c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机是HDMI接HDMI,手机是HDMI接type-c .

对啊。线都不一样。效果不一样就不奇怪了。主机你另外换根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线都不一样。效果不一样就不奇怪了。主机你另外换根线试试

线没问题接机顶盒也显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线没问题接机顶盒也显示正常

同一条线接到电脑主机就无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同一条线接到电脑主机就无信号

用vga线接电脑也正常,估计是CPU要刷软件,搞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vga线接电脑也正常,估计是CPU要刷软件,搞不明白了!

找到问题了是码片资料

网友:
拆BIOS芯片刷最好

网友:
换CPU要刷bios?不是这样吧!

网友:
既然HDMI接手机没问题,肯定就不是程序问题了,电脑主机上看看有没有插正常,有独显的插到独显位上,有接其它显示设备的线都拔掉,只插HDMI,关机重启试试

网友(2022-05-16):
刷个支持HDMI程序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