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531r 5535 触发 不显示 问题

楼主(2022-03-02):
这个本着实让人无语,上午客户来,说是要做系统,先开机进系统,看看有没有资料,这时笔记本都正常,因为当时比较忙,告诉客户明天来取。下午我开机,就出问题了,触发,电源灯亮,不显示,没有报警声音,换条内存,试机,问题依旧,拆吧,一样一样拆,才拆到键盘,拔下触摸板排线,试机,居然又启动了,进系统,一切正常,我重装系统后也一切正常。等第二天早上来了,不放心,开机试一下,又是不显示,开机能触发,电源指示灯亮,这机器正常的开机状况是有光驱咔哒声的,现在就是没有,我又是拆机,这次全拆,测量各项供电,3v,5v,正常,通电试机,正常,无语,装机测试,键盘有问题了,键盘在dos状态正常,能进bios,进了bios,按键左右上下,f9,f10,都正常,重启进启动菜单也正常,总之一切都好,只要进了系统,就失灵了,反复试验多次了,进系统看电影,都正常,关机,放几个小时,开机,又是不显示了,哎!今天下载一个图纸,准备再查一次

网友:
这种机器还有点麻烦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吗?

网友:
今天将其大卸八块了,测了一下tps51225c,这个芯片论坛里有资料,vin19v,正常,en6脚和20脚居然并联,都是3.27v,7脚pg信号居然是4.4v,现在开机正常,就是这样,我要发狠的时候,它却变乖了

网友:
我是不是考虑刷个bios试试,一会儿刷一下,放两个小时看看

网友:
这里开机键排线磨破了,其他问题是,键盘,触摸板失灵,键盘在刚开机dos下好用,f2进bios,f12启动菜单都能出来,正常,进系统就完,进pe也失灵

网友:
键盘问题,我估计是和kb9012qf,有关系

网友:
这个开机问题是解决了,就是那个开机键排线问题,我用透明胶布缠上以后就好了 每次开机都是一下点亮,键盘和触摸仍是不灵,键盘dos下好用;触摸板有一遍拆机插歪了,难道是由此导致的ec芯片部分损坏?

网友:
这个开机问题是解决了,就是那个开机键排线问题,我用透明胶布缠上以后就好了 每次开机都是一下点亮,键盘和触摸仍是失灵

网友:
这个必须加钱

网友:
PG变成4.4v应该是问题点吧,没听说主板上有这个电压值啊。

网友(点评):
是啊,那个是tps51225的,居然开机,暂时使用正常

网友:
捡到钱的机器

网友:
通病养人

网友:
就这样吧,键盘,触摸板,估计是ec芯片问题,不换了,暂时这样吧

网友:
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基本电脑放一下电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我有个疑问,电脑不是拿过来装系统吗?怎么变成修主板?重点你是收系统的价还是维修主板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电脑不是拿过来装系统吗?怎么变成修主板?重点你是收系统的价还是维修主板的价

在我手里坏的,还敢收钱么?客户没让我包赔电脑就不错了,哎,人家来的时候是好的,敢说不是你的问题?我是当裤子也要给弄好,最后好说歹说,送了一副新键盘鼠标才把人打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