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 911MT 去独显开机进系统后风扇狂转一会掉关机

楼主(2022-03-02):
神州 911MT ST 版号NH50DCMB-0D,原来是独显坏了,去掉独显芯片,去掉独显供电后,开机进系统后风扇狂转一会自动关机,大师有遇见过吗。

网友:
肯定不行啊这样  要么改电路 要么换显卡

网友A:
要改什么电路呢,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改什么电路呢,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没检测到显卡的温度,要改一个显卡的总线,网上有人改过 你搜搜教程

网友:
谢谢,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