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华为笔记本电脑FRD-WFD9 BIOS

楼主(2022-03-02):
华为笔记本电脑BIOS  da0h9gmbce0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da0h9gmbce0

网友(2022-11-29):
下载用了  反而 开机不显示了

网友(2023-02-14):
这个机的信息还比较少.

网友A:
这个电脑使用一会屏幕不显,有没有人遇到过啊!应该是通病!换屏幕没好,屏线买不到!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换屏幕有时候会闪屏,然后又换了一个,闪的更频繁了,换成原来的屏幕,居然开机到进系统之前正常了,最开始是有点显示不正常。莫名其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脑使用一会屏幕不显,有没有人遇到过啊!应该是通病!换屏幕没好,屏线买不到!

请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

修好了,要是没好看我帖子

网友(2023-03-28):
引用 网友B:
请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

你那个权限太高了,这本通病是屏线旁边两个保险阻值变大,一坨稀搞定,看你们描述应该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要是没好看我帖子

你的贴子权限太高,打不开。权限不要设置太高,差不多就行。稍设个权限个人用户都达不到

网友:
修好了就是大电阻的问题

网友(2024-04-05):
BIOS是备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