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90死机后不触发,求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3-02):
死机后不能触发,按开关无反应,电池电压有,3V电压也有,无法开机。适配哭5V已经升到20V,但后极没有20V电压,即PPDCIN_G3H没有电压,U7800和T2旁边的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升压条件,按时序都出来了,但就是不过不出PPDCIN_G3H,电池有13伏电,3V电感也有电压,就是不能开机,不知道是T2坏了还是CPU坏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测量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机通病有个20V公共点上电容击穿短路

网友:
硬盘边上这个电容
C9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