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国产电脑默认系统什么修改

楼主(2022-03-02):
刚接触国产电脑,这个默认系统什么修改为下面的WIN7,谢谢

网友A:
进你国产系统里面修改GRUB配置文件,GRUB_DEFAULT=0改成GRUB_DEFAULT=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你国产系统里面修改GRUB配置文件,GRUB_DEFAULT=0改成GRUB_DEFAULT=2

好的,多谢

网友:
可以了吗?

网友:
重做系统把其它系统都shanl不就好了!

网友B:
楼主应该修改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修改好了吧

没有改好

网友:
没有改好

网友:
是改系统吗?

网友:
国产电脑也要看处理器的,目前只有X86的兆芯可以,其他ARM架构的处理器不行。

网友:
进入windows7,系统->高级系统设置->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默认操作系统设置,下拉框选择Windows7,确定

好久没整过双系统了,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2022-04-07):
删了默认启动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