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P2717H显示器插电花屏,过10秒不花,只要不断电就不会花屏

楼主(2022-03-02):
戴尔P2717H显示器插电花屏,过10秒不花,只要不断电就不会花屏,求解这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或者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A:
都有可能,你这样问不怎么好去判断,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下相对应的电压,用替换板子替换下来判断具体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可能,你这样问不怎么好去判断,最好用万用表测量下相对应的电压,用替换板子替换下来判断具体位置。

好的,测量了下电压也没问题,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我先代换下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是哪里电压给不够,后开电容慢慢充电够了就显示正常了。不过不排除屏幕玻璃板问题。

网友:
两个板都有可能的,,,。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2022-08-05):
搞好了吗?今天碰到一样故障的,不拔电源不花屏,断电再插花屏。原故障不通电,SR320二极管短路,换了通电显示。

网友:
信号板上3.3v查一下。

网友:
查一下信号板的3v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