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b150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22-03-02):
主板检测其他电压都没问题,CPU供电芯片RT3606BCGQW 各个引脚也没问题,,装上假负载有预供电,bios也刷了,各个pg也测了都没啥问题,svid上拉1.0正常,没有示波器,cpu七代的,cpu也测试了没问题,头疼,没解决,

网友:
上个真U吧。这片我修过一片,没有CPU供电。我修的是芯片边上的一个电阻烧断了,要仔细看才发现的。

网友:
装上真u,就没svid了,也就无cpu供电了,复位确出来了

网友A:
1.看看图纸能不能测到桥发出CPU的复位CPURST#,你测得复位可能是网卡的复位
2.换CPU试试
3.有可能桥坏

网友B:
CPU供电都没出来,全板复位怎么会先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没出来,全板复位怎么会先出来?

装上真u以后,A11有了3.3v,怪不怪

网友A:
43脚的电阻tonseta 电阻正常吗

网友:
b150  刷bios,上6代u先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上真u以后,A11有了3.3v,怪不怪

一个个连时序都没搞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个连时序都没搞懂

自学的在找时序?书上的又看不懂   都是瞎修。。偶尔能遇到死耗子

网友:
Cpu预设电压都有了,要么bios要么就是io的检测电压了  我手上有个b360也这问题,放一年了

网友:
刷BIOS啊啊啊啊,

网友:
至少也插个小喇叭听听啊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不

网友:
修主板用啥假负载,直接真u上

网友:
时序很清楚,奇怪就奇怪在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没出来,全板复位怎么会先出来?

就是奇怪在这。装假负载只会出预供电,svid上拉也会有,装真u啥都没了,A11确有了

网友:
bios刷了无过,smb总线也查了

网友:
其他都正常,芯片旁边的电阻我也都在线测了一遍

网友:
南桥给CPU复位信号没有这个CPU供电也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脚的电阻tonseta 电阻正常吗

这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学的在找时序?书上的又看不懂   都是瞎修。。偶尔能遇到死耗子

先看书,都有时序图的,应该不难,等修多了就简单了,我也全程自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看看图纸能不能测到桥发出CPU的复位CPURST#,你测得复位可能是网卡的复位
2.换CPU试试
3.有可能桥坏

今天测了没有cpu RST.,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CPU供电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上真u以后,A11有了3.3v,怪不怪

有平台复位了,就主要查CPU这边条件了,100系列以后有平台复位才会出CPU供电

网友:
电源芯片发出的电源好信号是否正常 ?

网友:
建议先把时序认真看明白了再找点位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测了没有cpu RST.,

如果CPU外围电路都正常
再刷一次BIOS,不要相信诊断卡,上喇叭,接显示器,如果还是不报警,可以考虑桥坏了或者不良

网友(2022-06-18):
这故障非常经典,我最近也在研究一番。上CPU没有供电,不上CPU有供电。时序错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