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820 B85-IE35 风扇转下就停,反复

楼主(2022-03-02):
MSI-7820 B85-IE35 风扇转下就停,反复~~~~~~~有没知道这主板的通病在哪?  万分感谢

网友:
有没有大神帮忙  给点提示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帖子要高于200的权限才能看,帮不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帖子要高于200的权限才能看,帮不到你。

MSI-7820 B85-IE35 风扇转下就停,反复(含图纸点位) 有个同样名字 是100的阅读权限 帮我看看呗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MSI-7820 B85-IE35 风扇转下就停,反复(含图纸点位) 有个同样名字 是100的阅读权限 帮我看看呗  谢谢了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1484-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1484-1-1.html

那个也看不到,进去是进去了,但是因为某事件,导致V猩所有帖子都被屏幕。建议你私信发帖人。

网友:
这个主板把BIOS拆下来就不掉电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也看不到,进去是进去了,但是因为某事件,导致V猩所有帖子都被屏幕。建议你私信发帖人。

你帮为私信发下呗   我看不到那个人

网友:
有没有知道这问题出在哪  指点12

网友:
你需要测量这些供电
内存供电1.5V, 内存负载供电 ddrvtt 0.75V;桥的核心供电1.05V,桥的1.5V供电,以及CPU是否有了1.7V的Vboot供电
掉电的可能是缺电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那个也看不到,进去是进去了,但是因为某事件,导致V猩所有帖子都被屏幕。建议你私信发帖人。

这启不是害了维修人员,,跟维修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卖新板,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