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580 掉电

楼主(2022-03-02):
联想 L580 掉电 刷过版上bios都是会掉电,电源都正常,只有+VCC_GT没出电。
大约开机30秒到1分掉电,有点没头绪,有人提供bios? 还是指导一下,谢谢。

版号:NM-B461

网友A:
集显供电有时候本身就不出的

网友:
掉电还得在滤波电容、供电方面查修。

网友:
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有时候本身就不出的

集显不出 正常的
会掉电真的抓不到头绪

网友B:
准时掉电 啊是不是独立显卡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时掉电 啊是不是独立显卡 啊

不是的,是内显。

网友:
导致掉电的现象原因太多了,用示波器慢慢查,在这里能问出几十种答案,能咋办?

网友:
只能耐心查

网友:
这样问题看是不是哪里断线或者缺电压

网友:
GT集显不出正常现象

网友:
滤波  转换  开启信号这些 挨个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