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下rtl8125 mac地址刷写工具

楼主(2022-03-02):
如图,设备 PCI\VEN_10EC&DEV_8125&SUBSYS_87D71043&REV_05\4&13199003&0&00E7  ,判定为rtl8125,目前没找到刷包工具,找华硕技术人家不给
市面上的8168都没法适配,个人表示很无奈
业务为:某公司内网业务,因旧设备更换为现在买的新主板华硕B560M,软件需要认证网卡MAC地址授权使用,但是因为无法联系软件商,只能修改新主板网卡MAC地址变更为旧主板的进行使用软件,但是通过互联网中提供的软刷或者注册表刷mac地址都无法被认证,希望技术客服能提供一下在dos或者bios中修改网卡内置mac的工具或方法。

网友A:
改bios把,好像在地址bios里面,
这个哔哩哔哩上面有视频,教你怎么改的,比较麻烦,学会得几个小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00241476?ivk_sa=na_search_list-0-matri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bios把,好像在地址bios里面,
这个哔哩哔哩上面有视频,教你怎么改的,比较麻烦,学会得几个小时。

不太友好,华硕的bios都是魔改的ami,提取出来后无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友好,华硕的bios都是魔改的ami,提取出来后无法修改

这个可以,通用所有ami,不要直接用16进制修改,肯定不行,要用软件一步步修改,非常麻烦
好像要两三个工具
上次一个联想的h110没有vd-t,按照教程直接魔改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bios把,好像在地址bios里面,
这个哔哩哔哩上面有视频,教你怎么改的,比较麻烦,学会得几个小时。

RTL8125 2.5G网卡的MAC ID是烧录在 RTL8125 芯片efuse里面;
不像 intel 网卡(I217,I219)MAC ID保存在BIOS Flash IC里面。

网友:
RTL8125 2.5G网卡的MAC ID是烧录在 RTL8125 芯片efuse里面; 需要新版本的 pg8168 烧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