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维修

楼主(2022-03-02):
接修一台联想y7000,插电无待机,按开机没反应,拆开发现显存供电电感下方的显存供电芯片已经鼓了几个痔疮,再量显存供电已对地为零,好家伙显卡gg了,再量公共点也是对地为零,烧鸡发现就是这个芯片发热,拆除芯片发现焊盘已烧毁,稍微挖了一下量公共点还是对地为零,妈的继续挖,终于在挖了一个洞之后公共点阻值恢复,用绿油处理后直接把显卡的几相供电电感翘了改集显,插电开机屏幕轻松点亮

网友:
翘显卡电感啊,上面不是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怎么改集显?

翘显卡电感啊,上面不是说了吗

网友(2022-04-21):
我这里也烧了洞,就是亮机太慢,有没有亮机快的方法?

网友:
  这也有运气在里面啊!

网友:
也就是洞里没有走主要线路

网友:
亮机要等差不多一分钟,不知道哪位大佬能改集显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