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14ISK LA-C951P奇怪的接CPU风扇就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3-02):
写的比较细,内容有点长,大家多担待
接一台联想Y700-14ISK,客户说故障为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此款内置电池的,直接拆机。拆下后盖,先断开电池排线,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跳变一下停在0.5A左右不动了,尝试断开CMOS电池放电、重新拔插内存条故障不变。好吧,那就把主板拆出来看看吧。
板号LA-C951P REV1.0,大概看了一下主板正反面没有进水腐蚀烧坏之类的。

祼板接可调电源开机,结果电流跳的很欢快,刷刷上到1A+了,感觉像亮机了啊,什么情况
接上显示屏测试,结果电流跳着跳着就掉电了,等了下并不会重新上电。重新开机也是这样,想了下可能是没装散热器,CPU温度过高保护了。于是把散热器随便固定到主板上,再开机测试,电流跳变几次掉电,然后又自动上电,这回真的亮机了,由于没接硬盘,显示checking media。难道就这么捡个漏?现在莫名奇妙好了,也不知道咋办了,先装起来再测试一下吧
各种排线连接好,再开机测试。等了一会还是没点亮,一看可调电源,又变成0.5A电流不动了。晕了!难道是外设引起的?把右侧小板、底部指示灯、键盘、键盘背光、触摸板等等排线一个一个断开,分别开机测试。直到断开CPU风扇时,开机恢复正常了。测试多次,发现只要一接上CPU风扇,就点不亮!CPU风扇也会导致这种不开机的情况?可是点不亮的时候风扇转动也正常呀。难道风扇坏了?万用表测试了一下风扇的几根线路也没有短路的情况。大概量了下风扇供电,接不接风扇的时候电压都是4.7左右,感觉有点低。仔细想了下,接不接风扇电压都低,应该不是风扇这块的问题。
没头绪了,还是找图纸看看吧。顺手量了一下3V、5V待机电压,3V正常,5V实际只有4.7V,有点低啊,难道是5V有短路?测量5V电感对地二极体值有330,感觉正常啊(此处有坑)。5V待机芯片PU402,丝印RJ4EH,打开图纸,查到型号为SYX196CQNC。手上有现成的,直接换上再说。

芯片换好通电测试,还是只有4.7V。供电20V,开启3.3V都正常,难道是后级短路拉低了?看图纸+5VALWP通过一个节点PJ402转换为5VALW,于是在主板背面找到PJ402,断开测试,电压仍然是4.7V。看来故障还是出在待机芯片这边了。看图纸PL404电感后面有几个滤波电容PC421-PC426,但是没有点位图,主板上面也没有印刷这些小件的位置,只能盲拆了。运气比较好,第一个拆除下图中的小电容,再测电压已经恢复到5.1V了5V电感对地二极体值从之前的300+上升到了500+……
这小电容拿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下,值有200+到300+跳变,看来就是这个小电容微短路导致5V电压被拉低了。

接上风扇测试,已经能正常开机。全部装回去,测试各项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下面上亮机图:

网友(2023-02-01):
真是不太好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