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楼主(2022-03-02):
不开机,换电源,第二日又不开机,查开机键有3.38v 晶振电压0.49/ 0.194  CMOS电池3.03 更换IO芯片 ,不知道如何下手,谢谢

网友:
是不是没有启震 ,桥电源3.3v

网友:
自己顶下,不要沉下去

网友:
没有指点的吗,没人知道吗

网友:
联想喜欢用V星的主板  一般都是桥待机电压问题

网友(2022-07-23):
晶振电压0.49/ 0.194 ,这个压差有点大啊,换个晶振吧,要么用示波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