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上bga会炸吗?

楼主(2022-03-02):
业余修修板子的,搞了个二温区bga,下面预热200度会不会把固态电容搞炸了

网友A:
大概率不会,200度还好。你可以看看电容鼓不鼓包,鼓包了别继续加热就不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不会,200度还好。你可以看看电容鼓不鼓包,鼓包了别继续加热就不会炸

我昨天炸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不会,200度还好。你可以看看电容鼓不鼓包,鼓包了别继续加热就不会炸

莫非是温度测量不够准确?

网友B:
会的,一般相近的固态电容,电解电容都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的,一般相近的固态电容,电解电容都要拆。

二温区的话,几乎板子各个地方都是200度咋整啊

网友C:
如果炸了,会把周围元件炸飞,那样缺失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炸了,会把周围元件炸飞,那样缺失就大了

160 固态电容就炸了,那老式的bga不都是预热主板到200度

网友D:
底部温度传到主板时,达不到200度的。
我的三温区底部温控坏了,发热砖表面是300度,到主板表面应该只有几十度了,照样焊桥。

网友:
基本上都会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底部温度传到主板时,达不到200度的。
我的三温区底部温控坏了,发热砖表面是300度,到主板表面应该只有几十度了,照样焊桥。

那主板底部没有预热到200,能拆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主板底部没有预热到200,能拆下来吗

底部-发热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