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P 2019显卡跑分很低无法打游戏,有修到过的吗

楼主(2022-03-02):
驱动正常显卡跑分太低了:

9代I7和2060组合:

网友A:
尝试换个旧版本的鲁大师试试

网友B:
GPU-Z看下显卡各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尝试换个旧版本的鲁大师试试

你这评论也是个人才!掩耳盗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Z看下显卡各个参数

参数正常,跑分是次要的主要是不能打游戏,进去就卡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评论也是个人才!掩耳盗铃吗?

对,他就是在掩耳盗铃     你那句回复,也有语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他就是在掩耳盗铃     你那句回复,也有语病

他哪句是语病了? 请指出来。

网友:
Y7000显卡通病哈  显存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一台y7000 客户没弄,楼主弄好说一声看是哪里问题。会不会是显存

网友:
更换个驱动试试没有

网友:
显存看看  有可能是显存故障

网友:
跑下MATS看看,感觉像核心挂了?

网友:
显卡跑分低  玩游戏怎样啊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呗,不然分怎么也不会这么低的。

网友:
看下显卡各个参数

网友:
2060正常是十几万跟1070差不多,换系统装集显之类的看下,有些不装集显也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评论也是个人才!掩耳盗铃吗?

让楼主先切换一下软件版本,如果老版的分值正常那就是软件的问题,不然就是玩游戏看看使用方面有啥问题没有,有问题就研究问题的所在,看看检测的是不是核心显卡的分数,独立显卡没开启,有的笔记本需要切换显卡才能跑分正常,如果没切换跑分低很正常(因为测的是核心显卡的跑分),有问题为何不尝试变通一下解决问题呢?不存在掩耳盗铃的,兄弟。楼主看看笔记本的独立显卡驱动是否正常,驱动要是不正常在考虑测显存,必要时拆机测独立显卡的核心供电是否正常即可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只有自己实践才好下结论

网友:
我一般刷新官网www.lenovo.com.cn上的bios

网友E:
已经到过售后了,BIOS已经是最新的了,BIOS的问题估计售后也不敢报3000多;显卡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修好烤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到过售后了,BIOS已经是最新的了,BIOS的问题估计售后也不敢报3000多;显卡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修好烤机 ...

什么问题 咋修好的

网友(2023-01-08):
你们都看分数么,目前都是看满载功耗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