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怪事了,一体机每次关机断电几小时就无法开机

楼主(2022-03-02):
遇到怪事了,一体机每次断电几小时就无法开机
长城一体机,主板是杰微JW H110I-P

故障是  通电后不开机,内存显卡硬盘都擦过了  ,开机风扇都转,检查cpu无温度,换一个cpu装上去,开机风扇转,又停下来,又转,结果能开机了, 换回原来的cpu,又能开机。。。。。断电后放在一边,下班拿回家通电,结果又不开机

第二天又带去办公室,换了一块主板(不确定好坏),折腾半天还是不开机,装回原装主板,神奇了,又能开机了。。。。断电后放在一边,下班拿回家通电,结果还是不开机。。。

请教各位大神,我这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

网友:
帮我解决了问题的,打赏一下

网友:
CPU擦了没有……

网友:
主板不稳定吧

网友:
检查一下cmos电路,是不是电池,还是针脚短接出氧化阻值变大,正好卡在一个点上读取还是保存有点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有些硬件不兼容

网友:
不开机时 查一下3V 5V出来没有

网友:
50块钱能修好吗?

网友:
换电池座子

网友:
有死机现象吗,电压应该有不正常的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