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什么毛病

楼主(2022-03-02):
这又是什么毛病

网友:
现在已经彻底黑屏了,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A:
是不是带着耳机引起的,把耳机摘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带着耳机引起的,把耳机摘了试试。。

没用耳机,直接外放的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现在是屏幕黑掉,而且没有声音

网友B:
预判是显卡与声卡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预判是显卡与声卡烧了

“预判”准确!无显示还没声音可不就是显卡与声卡烧了,看看插上网线和鼠标能用不,不能的话同样可以预判网卡和鼠标也烧了

网友D:
主板问题的多,都死机了应该不是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判”准确!无显示还没声音可不就是显卡与声卡烧了,看看插上网线和鼠标能用不,不能的话同样可以预判网卡和鼠标也烧了

既然已经无显示无声音了,你怎么查看网卡和鼠标是不是正常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问题的多,都死机了应该不是平的问题

已经发回售后了,让他们自己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