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吹过的牛逼买单

楼主(2022-03-03):
戴尔g3 3570,故障是暗屏,客户已经拆开后盖。打开图纸,测试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整正常,vin也正常。vin插入屏线和拔掉屏线的对地阻值一样,判断保险开路。
给客户信心满满的报价,可以修好不用换屏。
客户走后拆开测试实际是产生vgh和背光的芯片坏了,集成多功能的。没货,客户急要,只能废板改了。

网友:
这。。。有点强。。。空间够位置塞得下吗,现在的机器空间都利用得非常紧凑。

网友:
牛皮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

网友A:
这牛吹的,这线怎么好穿过屏轴

网友:
这得费好多时间,我就想知道收了多少钱,够不够工钱

网友:
那个胶布包是测试机怕碰到短路,安装的时候另外胶布包好就可以放进去了

网友:
这手法 真是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牛吹的,这线怎么好穿过屏轴

干嘛要穿屏轴?都是在原屏里面飞的线

网友:
现在都是有把握修好才报价,要不然客户说你不讲信用

网友:
还是医院看病安逸

网友:
满满的技术。还好客户看不到。

网友:
确实这个得完全确认才能报价

网友:
等你完全把问题确定了,结果可客户不修了  也浪费时间

网友:
一般两手准备,一维修,2换屏

网友:
下次就长记性了

网友:
说到做到,可以的

网友:
还好空间够。哈哈。

网友:
好用就行啊

网友:
换个屏,又快又省事。又完美

网友:
实力还是有的,,,,,,,,,,,,,,,,,,,

网友:
怎么放得下哦

网友:
保险不会随便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