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修了一台百年不遇的狗叼

楼主(2022-03-03):
戴尔15-5577不认声卡,alc3247
常规操作和测试后,最终通过
示波器
测量和镊子人工调试,确定是声卡复位出来的太早了。解决方案有两个。方案一,是给声卡复位11脚增加电容。方案二,就是把声卡旁边的r120电阻和桥背面的r126电阻给补上
镊子调试,就是手动拉低声卡复位,等一会松开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100鑫豆

网友:
这都能查出来,楼主查了多长时间:daxiao:

网友:
原来 是 RC 电路 少料吗? 厂家省成本?

网友:
有一台一样芯片的声卡不认 基准电压不出

网友:
你怎么测得复位早出来的,和谁对比呀

网友:
感觉大神级别 厉害

网友(2025-01-14):
+31
+24
yichukun1
+ 2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梦幻、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永不放弃LYH
+ 5
+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FirstSight
+ 2
+ 5
老司机
黄祺益
+ 5
+ 5
精品文章
天意wx
+ 3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兄弟电脑电器
+ 5
+ 5
精品文章
小雪玲珑
+ 2
+ 2

唐致远
+ 5

网友(2022-03-03):
非一般的技术,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没点技术 查死都查不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真吊,rst时间提前了

网友:
不是一般牛 而是特别牛!

网友:
高手,这都行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种事,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那之前为什么可以用

网友:
怎么能想到这上面去,牛批!

网友:
兄弟,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技术这么牛

网友:
这是大神级别的高手了 这样我都搞

网友:
rc延时电容的容量掌握

网友:
技术牛逼,能把分析过程写出来会更精彩!

网友:
楼主厉害,路过学习一下,太难了。

网友:
           牛B    这是高手啊

网友:
声卡不会启动,复位时间BIOS系统没有识别不会配合工作,系统默认丢失所以驱动也不会有的,像弱电信号部分都是总线控制。实在没原理图可以采用外部声卡。

网友:
确实百年不遇。就没有修到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
遇到这样的确实头疼

网友(2022-04-03):
按照此方法干好一台

网友:
牛逼轰轰的

网友:
这也查出来了厉害

网友:
这样处理后 耳机接口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我这样处理了发现耳机口 和内置麦克风都没有

网友:
这个是真的大神   加分

网友:
还有你说的方案1和方案2是同事要满足对吧 不是选择第一或者第二任意一种方案

网友:
已找到问题 原来声卡3246 我换的3248忘记换回来了  换回原来声卡OK、

网友:
还可以这样 真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
为什么以前没有提前复位呢?

网友:
怎么确认是复位来早了?